ASUS F83图纸一个错误地方!

楼主(2014-04-17):
如题!谁看得出?

Miking -2 山寨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里:PQ9104下面这个三级管 下面这个是NPN型  控制极B跟E级就二个小电阻 串连 E极接地
B极正好行成分压 而NPN三极管高导通  分压后这三极管要么就不能完全导通 要么就直接不导通 ,上面的那个三级管是PNP低导通,下面这个不能导通,就不能使上面那个B极分压导通 这个12V就不能正常产生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错了请大家指正,对了请给加分鼓励。感谢!

网友:
Q9104下面的三极管箭头标错了,楼主好眼力

网友:
不少图纸都有类似问题,有的甚至是明显错误,听说是厂家故意这样搞的,所以维修中不能全信图纸,还要加上自己分析识别

网友:
是不是 没对上板号呀    rev不对

网友:
是不是图纸不对

网友:
恩,我碰到过点位图错误的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错,SUSC#PWR正常工作时不是高电平吗?低电时它就可以钳住上管导通,机器就不上电了.不对请指教!!

网友:
没有明白,

网友:
此图太给力了

麦毅诚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希望大家能再认真点!三极管原理~~~!问题在Q9104上面那个PNP三极管!

网友:
不需要研究这么彻底把,花这点闲工夫搞这个还不如去研究别的

网友(点评):
这点错误看不出来还有本事去研究其它问题吗?

网友:
基本都没错,就上面PNP三极管CE画反了 E极箭头应该在左边,+12Vsus从E极箭头到+12V C极端

网友(点评):
这还叫基本没错啊?反了箭头这个电路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不少图纸都有类似问题,有的甚至是明显错误,听说是厂家故意这样搞的,所以维修中不能全信图纸,还要加上自己分析识别

麦毅诚 -6 抄袭4楼!

网友:
13楼说得对,左边是发射机E,右边是集电极C

网友:
上面三极管的箭头画左腿上就好了

网友:
串联分压也是高电位啊,把SUSC#_PWR的高电位是多少负,说一下。

网友:
抱歉减你2分
不是故意的

网友B:
没明白吗?上面那个PNP的箭头在左边就对了。在右边是不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吗?上面那个PNP的箭头在左边就对了。在右边是不能导通的。

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大家能再认真点!三极管原理~~~!问题在Q9104上面那个PNP三极管!

PNP哪里有问题,高电平导通NPN,分压PNP  B极电压,没问题啊

网友(2014-05-30):
SUSC#_PWR经过分压得到是低电平信号,所以不管SUSC#_PWR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截止的

网友:
你这个图我感觉就是susc#低电平12V才会转换,和实际不符,是MOS类型选择错误或者那个箭头表示错误。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