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410 做系统黑屏

楼主(2014-04-17):
做XP 黑屏 换了个其他XP也不可以 求解
黑屏

网友:
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还会黑屏吗 你试试

网友:
那就做个W7试试,新电脑一般不支持XP了........;

网友:
装个系统图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 从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
用安装版装 完事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