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宏基1830T开不了机,3V,5V没有

楼主(2014-04-17):
接部宏基1830T的机,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接电源表一点电流也没有,查到电源芯片是用RT8223,测没有3V.5V输出,16脚有19V输入,检测电源外围零件没有损坏,没进水没修过。怀疑是电源芯片损坏,但更换还一样,还是一点电流没有,也没有3V.5V,真是见鬼了,芯片绝对焊好,就是不行,没思路了,上迅维求解,哪位高手遇过这种情况,维修思路应是怎么样?谢过高手先
开不了机

网友:
,咋没人呢

网友:
按无待机维修,按时序维修吧,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有哪些工作条件啊 19V有了 下面按照工作条件一步步查啊。下载个图纸。

网友:
待机都没,那还是芯片问题吧,现在假货多,多试几次.......

网友:
工作条件来修吧。

网友:
是否还有短路呢

网友:
查待机电路,找工作条件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烧了吧,今天我接的机器也是这问题,

网友:
应是程序问题,全部工作条件都测了,硬件没有问题,只能怀疑软件了,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控制信号正常吗?

网友:
查线性,还有开启啊,怎么这还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