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换了驱动板之后就z这样了

楼主(2014-04-17):
变成两个界面了。。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什么线插错了。。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的板不对,估计被坑,鉴定完毕。

网友:
安装没问题的话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换一片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吧

网友: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能不能把换下来坏的板上的程序芯片换上去。。

网友:
板的型号一模一样的啊。。···没有区别的。。

网友:
那就是板坏了,建议换通用板

网友:
刷程序把,这样应该就是程序不对

网友:
先弄程序吧  提取旧版的程序换上 期待结果

网友:
程序是那个8个脚的芯片吧。。。我焊上去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程序谁有阿!!!发一个刷一下看看。。

网友:
即然能显示了 是不是跳线不对

网友:
板子的分辨率是靠 跳变跳的吗

网友:
等坐大神的出现。。。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下载一个程序用编程器刷一下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这款919VWX  怎么驱动没有。。

跟哪款驱动一样的!!!!!!!

网友:
程序不匹配。。。。

网友:
程序问题 刷个 和屏型号对应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还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就能解决

网友:
这种驱动板上的24C16WP 根本就不用刷程序的。擦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板的原因。。。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换个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通用版有两种,一种是跳线的,一种是刷程序的。跳线的话,看你跳的对不对。写程序的板子,要看屏的型号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
还是买跳线的通用板 吧!24C16WP 找了N个都不行?都不匹配的。有个绝对匹配的,919VWX 驱动板一样的,屏也一样的。淘宝上买的, 跟芯片还不匹配。 见了鬼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三星的板被随便套了个屏,明显的板不对屏

网友:
程序没刷对

网友:
看是不是8脚数据块,是的话调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