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屏幕发白 看不清楚 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4-04-17):
hp 屏幕发白 看不清楚 是不是屏坏了
不清楚

网友:
vgh电压没有到屏上,请问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我有一显示器也是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修好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试 不行就是屏的事

网友:
屏坏了不可修复 ...............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HP有一款屏AUO-12301的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