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bios好板备份绝对好用

楼主(2014-04-17):
E430c 独显  bios 好板子备份下来的, 板号  LA-8131P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一个是 cfeon(主板上面标示U5)  一个是   winbond(主板上面标示U6)的

cfeon-Q64 芯片标注U5.zip

网友:
E430的吗?版号有吗?

网友:
有的啊,上面写的啊板号:LA-8131P

网友:
这个板子换了BIOS亮的慢,亲测过,最好是确定好了BIOS之后再刷,保留原程序

网友:
下来试了刷了之后亮机慢?但开机了有没有测试不慢的BIOS 啊

网友:
还是很感谢了,哈哈

网友A:
这机子的ec  bios是在ec里面啊。为什么还有两个bios。那两个bios分别是什么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的ec  bios是在ec里面啊。为什么还有两个bios。那两个bios分别是什么的bios呢

这个EC是有一个独立的bios呢,不是在里面的

网友(2014-07-14):
楼主你的BIOS   有密码啊

网友:
不好意思  不是BIOS里有密码   是机主自己设的密码

网友:
那密码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