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装电池不能开机,AC可以。求讨论

楼主(2014-04-17):
接到一台同行的Air A1370,当时电池膨胀无法开机,用AC电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现在更换新电池亦不可开机,AC依然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而且系统信息中可以看到电池的各项参数,电池接口也有电压也能充电。

网友:
你那电池是原装货不?我记得笔记本电池的里面有程序的,需要刷新程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放电回路有问题啊1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Y1011的 故障和楼主类似 插上电池不开机 拔下电池开机 开机后插上电池又能充电 没图纸正在研究中 有大师修过的给点提示!

网友:
U7000周围电路 慢慢查 仔细查  特别是不起眼的 电阻 和精密电阻,就说道这里了 祝你好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能充电不放电  隔离保护放电管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欢迎讨论,今晚加班研究研究

网友:
电池膨胀坏,造成主板充电电路坏

网友:
呵呵 我来了 ,不插电源用电池开机有吗?   如过确定是电池不充电,那就先从电池的电压量起来,然后就是12v芯片旁边的电阻和电容阻抗 ,或者那个乌龟壳的概率也会很大,我不祝你好运,只让你好好量量,问题就在那块

网友:
最终还是电池问题,被那电池害了。。。

网友:
苹果机器电池做容易坏

网友:
我记得笔记本电池的里面有程序的,需要刷新程序的

网友:
电池有可能不是原装的也开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