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问题,望大家不吝指教!

楼主(2014-04-17):
刚对修盘有点兴趣,闲下来没事就折腾折腾,不明白的地方就搜索论坛的帖子。
上午找了一片笔记本500G的盘来折腾一下,开机就报S.M.A.R.T表错误,MHDD扫下来有不少色块。
进WDR查看G表,有700多个记录,于是清G表,清S.M.A.R.T表,开始带P表格式化,结束后盘用
MHDD扫下来很好,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用HDTune查看硬盘,出现以下提示,望大家指导一下。上次
一块台机320G的盘也是这样。

网友:
MHDD扫下来蛮好的。

网友A:
硬盘容量被截取了,用NHPA恢复一下容量。
然后做一下G转P,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还是看看基础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容量被截取了,用NHPA恢复一下容量。
然后做一下G转P,复位SMART表看看

经你提醒才发现LBA值貌似不对,不管它了。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再按你说的方法搞一下吧。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