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板收银一体机,不触发,I/O是ITE8718FS

楼主(2014-04-17):
现有一板子,不触发,测量开关脚无3/5V,EC旁边电容有3V,会不会路线开路了呢,I/O型号ITE8718FS,没有PDF,求同志们提供一个
不触发

网友:
IO坏了吧

网友:
没图就从开关脚 跑线 估计有元件坏了 I\O没到呢 先弄开关----在到I\O--桥

网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请问你测电容有电压就表示开关针一定有?你要查上拉有没问题,IO的75脚有没电压,请你先到基础版块学好基础先。

网友:
查芯片引脚定义,然后跑线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