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技嘉主板的高手吗?GA-MA790X-UD4P翻新板的故障 ,反复跑码

楼主(2014-04-17):
几个月前买的主板 ,最近一次换显卡后无法启动。插诊断卡 反复跑00 - c1。更换一个小功率电源,干脆风扇转一下就停 。貌似有短路故障。cpu是温的,应该没问题?谁清楚是哪的问题,本人业余,无专业设备。只有万用表一个。指针的。

网友A:
CPU还没过呢~  你拔掉PIN4 CPU的供电 试试 不短的话 就可以判断是CPU、或者CPU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还没过呢~  你拔掉PIN4 CPU的供电 试试 不短的话 就可以判断是CPU、或者CPU供电问题了。

只是怀疑短路。cpu是8针供电。开机cpu风扇转,用手摸cpu表面也是温的。是不是可以排除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故障,那cpu应该不工作才对。现在是cpu有温度,能跑码,只是跑到c1,就退回到00重跑。

网友B:
先将主板放下电吧!!还有你确定你的显卡收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将主板放下电吧!!还有你确定你的显卡收好的?

没插显卡。因为插与不插。都是这个现象。还是怀疑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直的思路都是个乱的咯//一会说跑码..真有短路一般情况下是上电或者复位过去的时候就应该掉电保护了.跑码不过什么代码就去重点检测代码提示的区域咯.

网友:
刷BIOS试下吧,技嘉的板子BIOS爱坏

网友:
内存问题,已经查清了。

网友(2014-11-14):
把CPU座清洁一下

网友:
你换内存试一下不就行了,还扯那么多

网友:
技嘉主板嘛,应该是7523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