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暗屏小修

楼主(2014-04-17):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N4010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电源适配器可以充电但立刻就会黑屏,拔下来屏幕又正常了。像是屏问题,用替换法,换了一个屏,就一切OK了。后来一想,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屏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分别查一下屏内部的电压,发现用电池和用适配器的时候,PWM_LED脚电压分别为1.2V和2.4V,电压2.4的时候。屏就不亮了,这个脚直接连在一个CZ=CC的IC的11脚上。手头没有这样的IC,在旧屏上找个CZ=BF的,对比各脚的接法一致的,换上去,就OK了。简单的小修,不值一提,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问题虽小,但分享经验可贵,顶一下!!!

网友:
可贵,顶一下!!!

网友:
记得Y470 和Y471 是这种情况,下次注意一下PWR—LED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换硬盘的.下次能不能来是修啊??

网友(2014-05-17):
这个型号遇到过,led主供电问题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谦虚 但分享的精神是伟大的

网友(2014-06-25):
有这个芯片的PDF吗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edisong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