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定时关机软件

楼主(2014-04-17):
求一个好一点的定时关机软件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酷狗上面一个定时关机的小插件了。

网友A:
不用WINDOWS自带 直接输入命令 SHUTDOWN -S -T   在T后面输入你要关机的时间按秒计算的

网友:
pps。pptv都带这功能!

网友B:
楼主找到了吗,同需呀,找到了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WINDOWS自带 直接输入命令 SHUTDOWN -S -T   在T后面输入你要关机的时间按秒计算的

请教大神怎样输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了吗,同需呀,找到了回复下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定时关机助理,那个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WINDOWS自带 直接输入命令 SHUTDOWN -S -T   在T后面输入你要关机的时间按秒计算的

这个真不会

网友:
很多视频或音乐软件上都有的小插件

网友:
问一下度娘,系统有自带的命令,保存成批处理的格式,就可以用了。放到开机启动项里就可用了吧。

网友D:
直接用win自带的,win+r打开运行,在里面输入 shutdown -s -t +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win自带的,win+r打开运行,在里面输入 shutdown -s -t +时间

不好用啊 一输入命令就提示这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啊 一输入命令就提示这个东西

楼主你格式不对
shutdown -S -T空格  时间
例如  想要在60秒后关机,shutdown -S -T  60,时间以秒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格式不对
shutdown -S -T空格  时间
例如  想要在60秒后关机,shutdown -S -T  60,时间以秒计算 ...

啊 时间是按秒计算的啊~~!!!那我晚上想7点半自动关机的话得拿计算器算一下多少秒啊~~,不实用不实用

网友:
呵呵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吧,你网上找下应该很多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时间是按秒计算的啊~~!!!那我晚上想7点半自动关机的话得拿计算器算一下多少秒啊~~,不实用不实用

呵呵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吧,你网上找下应该很多的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 时间是按秒计算的啊~~!!!那我晚上想7点半自动关机的话得拿计算器算一下多少秒啊~~,不实用不实用

这个软件你试试我刚找的感觉不错

定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定时关机助理,那个挺不错的

给个链接呀,我回头在下载,加我qq也行5024090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你试试我刚找的感觉不错

非常感谢!~

网友:
百度一下,叫定时关机酷,我经常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