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28南桥巨烫

楼主(2014-04-17):
拿到机器为不亮机,大概判断可能是显卡问题,就放着吃饭去了。吃完饭回来发现机器还开着。忘记关了。整个机器烫的要命。马上关机。等冷却下来再次开机。发现已经能亮了,但是发现卡LOGO。更加怀疑是显卡脱焊。可能是由于刚才的预热了一下。三下五除二拆的只剩下裸板。再次上电试机手无意中摸到南桥直接烫出一个水泡,看来是由于南桥损坏引起。直接换个新的上去。以为搞点发现,还是巨烫无比。再焊接过程中听到啪的响声,以为桥北我焊爆掉了。又更换了一片,还是听到啪的一声。连续换了3片都能听到啪的一声然后上机测试都是巨烫无比。怀疑还是我焊爆掉了桥。第4片南桥先做了预热,然后降低了焊接温度。一切顺利。以为这下好了但是发现还是巨烫。 测量待机3.3V 电压明显偏低。而且电感也烫。现在拆掉Q523 直接加3V 进去南桥还是烫的厉害

大伙有没碰到过这种怪事,知道原因的请赐教

补充内容 (2014-5-3 01:20):
此机器,非一般的南桥通病,怀疑通病的都可以滤过了。还有机器不缺电压。因为机器换回老的南桥能量卡LOGO。所以排除缺少电压的可能。也不可能是我我换的桥有问题,都换过N个 了。

补充内容 (2014-5-3 01:24):
现在最有可能的,还是外围声卡网卡等电路,没有仔细查过。就收摸摸不烫就不查了。机器原先拿来时候是不亮的,我开着机器忘记关。回来时候发现机器巨烫。等冷却重新开机就能亮而且卡LOGO

补充内容 (2014-5-3 01:26):
怀疑过3.3V 供电的带负载能力差。但是很快被排除了。如果是一般的毛病就不需要发求助贴了。看来没有机会找到原因了。。。永远是个谜了。封贴了,多谢各位的建议

补充内容 (2014-5-3 01:29):
我的一开始方向可能错了。原因可能就是卡LOGO ,我太关注桥巨烫这个现象了。实在太烫了(可以烧好几壶开水了) 所以走进死胡同了

网友:
摸一下 网卡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其他都摸过了不烫

网友:
缺电压?还是有高电压串进去了?

网友A:
你要仔细查一查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南桥发烫 ,前天修了一个东芝L510 关机便重启的,发现南桥烫,换一个还是一样,后来仔细查了发现是网卡短路造成的,修完了 客户说我的网卡以前就不能用,操,早不说。早说这机器就直接秒了。还得我耽误20分钟 呵呵

网友:
外围原件不有发烫。

网友:
要么外围设备 要么是缺了电压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哪处地方有短路  就像别的机子待机电流高的要死   主板烫死人一个原理   别开机  看看电流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我也修到过,应该是南桥缺一个电压引起的,你看看南桥背后那块贴纸,撕开看看有没有电容腐蚀,从贴纸可以看出电容位置,直接换。。。

网友:
外围无原件短路,桥没有缺少电压,现在拆掉南桥直接短接P3.3V 电流也只有0.34A 装上南桥后电流在1.5A而且CPU什么都拿掉的情况下。装上南桥3.3v待机电压只有2.7V 而且 连电感也发烫,明显的短路状态

网友B:
很明显 3.3V有短的,能不能用烧机法呢右。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想知道结果

网友:
重点查主供电3.3v自举升压及反馈电路。

网友C:
南桥底下一个电容去掉就行。通病。
具体位置 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不是通病嘛,电容引起的 要么引起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背后电容变质引起的问题 楼主细心看一下

网友:
前天搞一台华硕A8的独显的,显卡修好了也插上去试了可以开机,拿下来洗下,重插的时候电忘了扒掉,插上去去南桥给烧了,想不通

网友:
看看网卡 时钟  有没有发烫 3.3V短路也引起南桥发烫。【待机3V  5V  电容坏了也会发烫  :51125芯片】

网友:
如果不是外围短路的话,那就是缺电压了

网友D:
網卡.音效.或USB都有機會 仔細查一下吧

网友:
通病?南桥的那个电容变质引气的?

网友:
好像是通病,三星这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網卡.音效.或USB都有機會 仔細查一下吧

没查过这些电路,手摸这些个电路都不发烫就没去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底下一个电容去掉就行。通病。
具体位置 论坛搜索一下

不是通病。南桥相关电容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3.3V有短的,能不能用烧机法呢右。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想知道结果

没修好,还给客户了,装回原来老的南桥能亮,而且3.3V 也不短路,电压也没拉低。但是就是巨烫,而且卡LOGO。我现在怀疑,可能真的是网卡声卡等等外围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3.3V有短的,能不能用烧机法呢右。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想知道结果

烧鸡试过了。就南桥烫,其他元件不发热

网友:
先测电不行就换桥

网友:
南桥底下一个电容去掉就行。通病。

网友:
三星确实有南桥下面两颗电容坏的通病,所有说现在维修看通病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仔细查一查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南桥发烫 ,前天修了一个东芝L510 关机便重启的,发现南桥烫,换一个还 ...

TNND,这不是折腾人么,真是的

网友:
应该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要么外围,要么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