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电容的小问题。

楼主(2014-04-17):
今天终于买下了一应东西。。开始我的第一次电容焊接,立马就遇到了问题。。

那个电容真难往下拆。。上面的锡全化了,松香上的也不少,也先往上上了点锡,可是电容还是拿不下来。。使劲拿也不行,最后从背面拿着烙铁往下顶,才把电容顶出来 ,而且还没完全出来 ,又在板子背面烫了会儿。才下来。。这是为什么。。。

往上焊还好。。电容顶到主板上,背面拿烙铁烫了烫,使劲一顶,就安上了。。。。又上了点锡,点的圆了点儿。。感觉 。。很次。。哈哈。。

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这有个联想的S10小本儿。。。安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开机,适配器开机后安上电池可以去掉适配器继续使用。。这大概是哪元器件出了问题?

求助。。请大家帮忙。。。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一般拆电容都用热风枪搞

网友:
自学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和楼上上。。我自己再查查。。。

网友A:
无铅的,烙铁次,遇到这种往上加铅焊锡就好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铅的,烙铁次,遇到这种往上加铅焊锡就好下来了

烙铁确实是老烙铁。。加了好多锡也下不来。要不我换个烙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