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8718容易坏

楼主(2014-04-17):
映泰ITE 8718容易坏

网友:
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特别容易坏,我都换了3.4个了。。

网友:
没有发现一个啊。。。

网友:
我手上有片华擎主板 不触发 现在也怀疑这个io有问题了。

网友:
8718只换过不触发的两,三个,坏的不多吧

网友:
8718就坏的多啊 ,映泰,联想的板最突出

网友(2014-06-14):
一般是不上电。。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