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子电路计算器

楼主(2014-04-17):
常用电子电路计算器如何用啊,下载了不会用啊,附上这个链接,谁会的教教我用。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890&highlight=%B5%E7%D7%D3%B5%E7%C2%B7%BC%C6%CB%E3%C6%F7

网友A:
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串联分压   这个很好用  先把电压填上去  接着是第一个电阻和第二个电阻  别搞反了  最后就可以得出电压了  当然也可以反推   想得出多少电压得用多少电阻都可以算出来  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串联分压   这个很好用  先把电压填上去  接着是第一个电阻和第二个电阻  别搞反了  最 ...

我填了上面的几个数值怎么不会计算出最后的电压的。是按回车键吗?

网友:
有 神器在手,用起来  很  简单的  啊  啥都不 用怕

网友:
这个神奇好像 就 讯维放出来的吧。我也有

网友B:
我不会用啊,到底是如何用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用啊,到底是如何用的啊。

点VOUT就可以了啊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VOUT就可以了啊 试试

试了一下真的可以的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操作的嘛,怎么之前不点点试试

网友:
很安逸,省事。

网友(2014-07-10):
一般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分压的计算了。

网友:
很简单的    你把已知的输进去点你不知道的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