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西数WD80 G 在主板BIOS能认盘!!!在WDR5.3就不认盘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4-17):
我有个西数WD80 G 型号是WD800JD-75MSA3 在主板BIOS能认盘!进系统也认盘 !!就是在WDR5.3就不认盘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用HD Tune(硬盘检测工具)测试来有好多红块~~~~健康是说失败!!!!!!!!!求高手们帮下忙看看~~~~~罗工再好你有看看~~~~

网友A:
应该是端口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端口没选对

我全部端口都试过啦···········都是一样啊~~~~~~不能认盘!??还有其它原因吗?罗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端口没选对

就不认盘这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这样啊罗工!! !!

网友:
除了端口还有什么

网友: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
BIOS中奖SATA端口设为兼容模式看看。

网友:
用SATA转接卡,接在IDE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