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 开机电流到0.48左右不动了,像是CPU不过.6262也换 ...
E390 开机电流到0.48左右不动了,像是CPU不过.6262也换过了 .求大师给个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4-04-17):
E390 开机电流到0.48左右不动了,像是CPU不过.6262也换过了 .求大师给个解决的办法
cpu

网友:
信息太少了 是不是cpu少供电啊 如果少cpu供电的话可以重点查一下内存那边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0.48我觉得是缺电压,先测试一下各级电压,再修。。。

网友:
能不能再概述清楚点呀,好分析机器故障问题

网友:
表述的有点简单,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首先测量 各大电感 电压。。估计有不正常的。。
如果那个不正常查 主供电 芯片开启电压 使能开启。。。自举升压 都正常芯片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