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放了2个月不开机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7):
今天接客户 一台东芝 L750 I3的 客户说放了2个多月 今天就不开机了  我以为BSIO放电就好咯 结果 不行 哪位高手遇到过 给个思路 我好久不休修笔记本了 都不会修了  有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按开关一会

网友A:
说的也太笼统了。

网友B:
拜托   哪有这样的啊   l楼主最起码要把一些基本情况说一下啊   不开机是不上电呢还是上电不亮呢 有没有短路  开机有没有高低跳变   南桥起振了吗   EC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太笼统了。

呵呵  我没有查电路  能事电路的问题
我是做数据恢复的 电路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没有查电路  能事电路的问题
我是做数据恢复的 电路不太懂

你不是讯维实地学员吗.笔记本科目在报下啊.只选数据恢复不搞笔记本没前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   哪有这样的啊   l楼主最起码要把一些基本情况说一下啊   不开机是不上电呢还是上电不亮呢 有没有短 ...

有待机0.01 开机键有高度的跳变 然后就没差了 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讯维实地学员吗.笔记本科目在报下啊.只选数据恢复不搞笔记本没前途哦

我一年能修5个笔记本就不错了 还得有4个修显卡的  呵呵

网友:
发下图,这样说有点不清楚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按不触发的修法来查

网友:
搞定了 刷BISO OK了

网友:
呵呵    数据恢复挺好的啊     修笔记本也要懂啊

网友:
说的也太笼统了,,,怎么是BIOS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不开机 是上电不显 还是根本就没触发 还是触发掉电 LZ请说明白点

网友:
笔记本是会放坏的,要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