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死机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4-04-17):
接到一个联想干g480的机子。客户描述的是开机20到30分钟死机。开机自动重启,反复重启。还有3.0USB不能使用。
我打开机子只是反复重启。重启有瞬间的蓝屏.怎么解决??

网友:
是进系统反复重启吗  是的话进bios调一下硬盘模式就行了

网友:
不是进系统。进到那logo的画面就重启

网友:
可能是硬盘模式,可能是系统,USB3.0有些设备认不到的,要3.0的设备,有些2.0的能用

网友:
那怎么办呢、??客户着急。

网友:
排除内存硬盘系统问题的话,就拆机找图纸修主板吧。可能是某个信号出错了。或者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那就改一下硬盘模式先试试吧,如果改了硬盘模式还是那个故障要不要做个系统??

网友:
你的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先看系统和硬盘 BIOS

网友:
硬盘测过了都是好的,系统不知道,问题是进不去系统,反复重启啊,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可以经系统了,但是3.0USB还是不能用,

网友:
温度   看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其他外设一点排除问题

网友:
USB3.0要安装驱动吧

网友:
修好了没  学习下

网友:
我只是个新手,修板子我还不会,看电路图也不会看,更不会分析,各位要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学会看电路图,给我推介一下,一直就困惑在这电路图了

网友:
温度也正常,驱动也用鲁大师打过了,是不是系统或者是USB口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告诉你个学习看电路的好办法!!!!!!!直接进迅维学校去学习几个月,保证你会看电路图了。

网友:
和我昨天接的华硕的机器一样问题呀

网友:
那你怎么修的啊??

网友:
不是开机重启么 你怎么测得温度??

网友:
赚点跑腿费算了,何必这么纠结!!!

网友:
学 习中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