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总线供电

楼主(2014-04-17):
在台式机上都有个总线供电电路。笔记本上的总线供电电路一般在哪呢?一般由多少伏的电压给他供电呢?请大神们指教啊。

网友:
1.05
在CPU的脚上可以找到,反推来源就可以了

网友:
7个电路,只是这样描述很难懂的,要一边看图一边测板子才快

网友(2014-11-10):
可遇不可求啊  我也来一份  多谢 分享

网友(2014-12-19):
一般是由三个脚的稳压块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