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

楼主(2014-04-17):
ATX电源是不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311V,再通过变压器降压的啊?直流降压的电路不是很麻烦吗,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先降压再通过整流变直流呢

网友A:
会问这种问题的人,就知道你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问这种问题的人,就知道你是个菜鸟

没错,我是来学习的,我刚接触到这些,请前辈指教

网友:
LZ可以对比下300W的ATX电源与工频同功率变压器的重量、大小、价格

网友:
工频变压器降压后的整流稳压才是更难的,光散热器就不得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指教,楼上好人

网友:
没有听明白。可以讲的小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