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魔笛版测试卡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4-04-17):
昂达a785g魔笛版测试卡复位灯一闪一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先查下各供电电压

网友:
那其实就是复位不足,当无复位修,

网友:
打总线组织。。。

网友:
有时钟复位么

网友:
主板无复位  查全板供电   COMS电路  时钟

网友:
按工作条件来修

网友:
查全板供电。不过还是先软后硬。先刷BIOS。再动板子。

网友:
首先查5大供电,在查时钟,在查复位

网友:
是无复位~查一下南桥的第二个待机,内存负载!

网友(2016-11-17):
BIOS版本不对

网友:
按无复位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