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路高手帮忙确定一下颗粒位置啊,搞了一个下午都没找对

楼主(2014-04-17):
RST测试结果
测试对象为下面绿PCB的2GB
打算用下面紫PCB中的颗粒去换掉上面绿PCB的坏颗粒
但一个下午都没找到是绿PCB哪一个颗粒损坏啊,
求各路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哥哥。正面第一个IC爆头了

网友(点评):
绿色那个是APACER宇詹 2G 128X8 2R, 下面那个威刚万紫千红 是1G的64X8IC 2R不能代换。还有APACER 是终生免费包换的,。以前在工厂经常修理这牌子

网友(点评):
RST 测试现在淘汰,以前搞SDR DDR1 DDR2还差不多。不适合现在 4G 8G 16G DDR3测试了。。现在DDR4 都出来了,维修技术难度更给力老

网友:
看不懂,何不再买一条

网友(点评):
买就价格贵了,现在DDR2 的2G 批发价格都要70块钱一只

网友(点评):
修理一下 只要几分钟就搞定,节约成本哈

网友A:
这个颗粒爆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爆头了。。。。。。。。。。

怎么看出来第一颗爆了?

网友(点评):
RST顯示的啊。 上面那個零

网友(点评):
这下知道RST了

网友:
怎么看出来第一颗爆了?

网友:
威刚万紫千红的不能代换啊?

网友:
怎么看出来第一颗爆了????????????

RST顯示的啊。 上面那個零
期待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爆头了。。。。。。。。。。

没有标也能免费换吗?

网友(点评):
是的。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也能免费换吗?

是的,直接免费换

网友B:
到哪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哪能更换?

内存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