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17):
PWROK 和PWRGOOD  !PWROK是别的地方给电管芯片的信号。。然而PWRGOOD是电源芯片给别的地方人信号!!是这样理解吗?PWROK是高低电平??PWRGOOD是高低电平??
假负载上面写着 电源好信号,是不是PWRGOOD  也就就PG信号!!!!!!!!!!

网友:
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PWROK 和PWRGOOD  ,都是电源好信号的意思在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正常才会发出PWROK

网友:
PWROK是ATX电源发出的电源好信号,PWRGOOD是电源管理芯片在输出CPU供电后发出的全板电源好信号!

网友:
同意4楼。我看了图纸,好像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