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报警

楼主(2014-04-17):
N4030集显的开机电流1A  2声报警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过内存求助

网友:
来人看一下啊!!BIOS刷了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PCH架构的笔记本内存控制器在CPU里,换颗CPU试试,不行就找份图纸查查吧

网友:
CPU内存都换了的 一样的

网友:
换桥,多半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报警几声、?  早上弄个8声的  显卡问题

网友:
2声报警?  确定?  这机器是八声报警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看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