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4-17):
一台AOC显示器高压灯管的座子烧了,换好后检测没啥其他问题5V 12V都正常亮机看看,可是正常显示不到30秒屏幕就黑了,电源指示灯是绿的,大家说是啥问题,是不是灯管的线漏电保护

网友A:
这,这,这,这,这.......,唉!还是楼下的帮忙说说吧。

为免灌水之嫌,说下:1.每支灯管的电流是多少?亮度是不是都差不多?2.有没有另拿灯管测高压或者外接高压条测灯管?3.黑屏后有没有图像?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如果暗屏高压部分的问题大一些,如果黑屏驱动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加个高压板看下灯管亮度如何,如果是很暗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烧灯管座子肯定灯管坏

网友B:
用另外的高压板测试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这,这,这.......,唉!还是楼下的帮忙说说吧。

屏是没问题的现在测的高压板上电后立马掉电跟保护一样没有接灯管....很多都是接灯管才保护的怎么这块这么怪

网友C:
烧灯管座子肯定灯管有问题,灯管坏了电流大才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灯管座子肯定灯管有问题,灯管坏了电流大才烧的

灯管没问题点亮了,pwm保护3脚短地现在正常了,试机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的高压板测试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是被保护了

网友:
用别的高压板试试能点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是被保护了

你是怎样解决被保护的问题?是换高压板吗,还是修原来的高压板,怎样修的,望告知。

网友:
这样吧。。先改根高压条试下,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样解决被保护的问题?是换高压板吗,还是修原来的高压板,怎样修的,望告知。

pwm芯片第三脚接个4.7K电阻接地去保护

网友:
搞一个高压条试试,看能不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没问题点亮了,pwm保护3脚短地现在正常了,试机中

灯管能点亮不一定是好的,坏灯管也能点亮,关键用电流表点灯时测一下各灯管点亮时的大小,稍大一点的有可能坏了,也有的是灯管里面的接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