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4-17):
请教大家一下,这2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啊?分别是VCC_GFXCORE和VCCSA_PWR谢谢。

网友A:
VCC_GFXCORE是集成显卡供电,另外一个就不晓得了

网友B:
VCCSA_PWR 是不是到CPU的 ? 一个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_GFXCORE是集成显卡供电,另外一个就不晓得了

谢谢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_PWR 是不是到CPU的 ? 一个模块供电

我也不懂哦。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