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6笔记本,不亮机子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4-04-17):
如题,有一台方正R416型号的
笔记本
,,,机子不亮,而且反复重启。北桥芯片已加焊一次。还是这样。请问论坛里的大牛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是不是再把南桥加焊一次?
笔记本

网友:
看看 开关到IO的元件线上是不是有被拉低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款机子 故障一模一样 不知如何下手了 但是拔下内存就不会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