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55vd自动上电问题

楼主(2014-04-17):
华硕k55vd自动上电,能亮,也能正常关机,就是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刷个BIOS,换过EC,干过桥,拆过网卡还是自动上电,不知道什么修了,没图纸没点位,高手修过的话分享下,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帮忙解答吗

网友:
华硕机出了名的小毛病多如牛毛,这种问
题你还是离它远点。不好弄,弄好也没什
么实际意义。

网友A:
一般能正常开机,就不要去管他,不行,就关机后,把电源拔了,修了有风险,如果客户给的足够多银子,你可以偿试查一下触发电路,也许会有好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能正常开机,就不要去管他,不行,就关机后,把电源拔了,修了有风险,如果客户给的足够多银子,你可以 ...

关键是没图纸啊,没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