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出现奇怪症状

楼主(2014-04-17):
我的显示器原先是按键串键,后来我买了些按键和旁边的电阻,给它们都换了。今天发现,显示器出现了新的问题,无论插不插新换的那个按键板。不知道是因为哪里动到了。

问题是这样:每当刚开显示器时,或刚刚切换分辨率时,显示器会亮一下,但立刻就会黑掉。在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屏幕内容是正确的。但是它就只在刚刚切换分辨率时候亮那么一瞬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ON信号不同步,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插头松脱了?但是它们不是防呆的插头,不知道哪个插哪个,怎么插

网友:
高压或灯管 外接两灯管试一下

网友:
是防呆的  接好的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插头松脱了?但是它们不是防呆的插头,不知道哪个插哪个,怎么插

随便插,都一样。

网友:
随便插,只要插好就可以了

网友:
双灯管的,随便插。厂家也不地道,板子上线的颜色也不区分一下。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ON信号不同步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
感谢。插上就好了。

网友:
目测楼主是大神级别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