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dos系统。

楼主(2014-04-17):
想请教一下,我在学显卡维修,不知道如何把MATS在dos系统中用,还有不知道如何装dos系统,电脑是xp的系统。谁会用啊教教我吧。

网友A:
DOS在老毛挑里面有,MATS只要考到硬盘进入DOS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在老毛挑里面有,MATS只要考到硬盘进入DOS运行。

我试试看能不能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在老毛挑里面有,MATS只要考到硬盘进入DOS运行。

你好,能不能说下具体的方法啊,谢谢了。
进入dos了以后按1,按3,然后是不是按msts啊,如果是gt240,要如何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