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D维修

楼主(2014-04-17):
东芝L750D   AMD板载CPU+ATI独显   此机来时掉电,进不了系统。拆机后查得各项供电都出来了........用示波器测量没发出EDID,订显卡换上后,外接显示器OK    内接不显,仔细一看原来是没背光,测量屏接口屏供电1脚是3.3V,再测22脚LCD_BK_POWER也有19V,都正常,再测20脚DISPON为0,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查图这个信号受EC的6脚控制,由+3V经R301上拉,那应该为3.3V,测量R301为10K,也正常,对地打R301接接口一端为对地短路,呵呵找到元凶了。把EC第6脚翘起来,接屏一试,OK。完美亮机。中间还查了LID也是正常的,用磁铁在MR1上面试一下也正常。由于此机在这等了2天显卡,客户催得急,没有这个EC就将就这么用了只是没有盒盖待机了,其实等发货后才发现可以把D20装上,也能实现盒盖待机。

网友:
我上次更坑爹,我的那台,顾客拿来解密,解密好了不定时掉电,然后键盘坏的,把键盘拆了就不掉,最后换键盘,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到底是掉电还是进不了系统啊!

网友A:
这个信号是不是传说中的LID信号啊?

网友:
谢谢 分享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不要那么辛苦,直接把那背光开启断开,从LCD在3.3V供电拉跟线过去不是更加完美?不要拆主板动EC,何必搞的那么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不是传说中的LID信号啊?

有点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