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屌丝维修—直击戴尔N4050进水维修(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04-18):
  时间:2014.4.17
  地点:苏州新区赛格
  维修机型:戴尔N4050 版号:10315-1
    中午接戴尔N4050进水机一台,故障不开机,报价300隔天取机。客户还价,最后同意以280RMB的价格维修,开单走人!
      拆机目测主板并无明显进水痕迹,打阻值发现5V电杆对地15欧姆(不正常),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继短路,下面有请烧鸡大法闪亮登场上场!

      烧鸡大法,短路必备,谁用谁知道!
      温柔的抚摸全板发现U6102(USB供电)发烫,果断拆下

      再打阻抗还只有10多欧,还有短路?不信烧不出来你,继续通电烧鸡!再摸一把,果然有新发现,又一个芯片发烫!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你妹怎么又是USB供电芯片?再拆,再打阻值200多欧正常了!电感装上通电,电流表一动不动,无待机?测3V 5V电杆都无电压,真郁闷!
      图纸上找到待机芯片51125测芯片工作条件吧!主供电19V正常 线性3V 5V输出正常

         ENTRIP1和ENTRIP2电压异常(正常应为3.3V左右)追查来源,发现受控于PQ4101G3V_5V_EN,实测为3.3V,正常的高电平!仔细分析此电路,
只要满足PQ4102的2脚和5脚为低电平使其截止不拉低ENTRIP1和ENTRIP2即可。ENTRIP1和2只受控这一个地方,并没有上拉电阻,只要不被拉低就可以悬空自动开启3V 5VPWM电路!(纯属个人分析,有错请指出!)那么既然此控制电路正常,后继也没有短路,3V 5V依然不出就先换芯片吧,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0分钟后芯片换好了,先打3V 5V上下管对地阻值有600多欧姆(说明没有空焊,切记如发现无穷大的请先别通电,不然要烧管子了!!)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满怀信心的通电测试,待机有了!!0.05A! 按开关,没反映!没插好吗?反复接插开关依旧不行,我-日,不触发!!!一万个草泥马呼啸而过!真是气煞我也
老老实实从头来吧。理理思路,既然3V 5V已经正常产生,就从EC查起吧!
供电:102脚主3.3正常,
时钟:44脚有个2V电压,也算正常吧(内置时钟,没办法用示波器抓波)
复位:85脚3.3也OK
lid_colse#: 1.1V 不正常了吧(正常3.3V)看电路:
lid_colse#是3D3V_S5上啦也应为3.3V才对!翘起EC的lid_colse# 17脚再测,锡盘上面已经有3.3V。EC的那个脚只要压下来就变为1.1V了,看来是EC拉低了!这个先不管,再测下别的吧!RSMRST#_KBC 20脚0V不正常(南桥待机电压成功开启后,应该发出3.3V高电平),93脚PSL_IN2(开关到EC的脉冲信号)按开关有跳变正常,EC到南桥PM_PWRBTN#117脚按开关无任何动作,(应为高低高跳变)异常!这差不多可以判定EC死刑了,去同行那里找了个同型号的EC过来换上,还没按开关就上电了(没装CMOS电池,你懂得!),也跳变了几次,看情况应该是亮机了!!接屏测试果然亮机!

装机的时候突然想起还有2个USB供电芯片拆了还没装呢!还好没打螺丝呢!!这个简单,直连就行了,只不过USB供电提早一步产生便是,不影响使用的。。。

拆下的料

至此此机修复,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耐心看帖!帖子下面有:“评分”二字,点击会有惊喜呦!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图纸奉上!

DELL Inspiron 14 N4050 intel独显.pdf

网友A:
不错 修得不错 PSL_IN2(开关都变这种信号了)

网友:
新手有这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修得不错 PSL_IN2(开关都变这种信号了)

是啊 看着图纸找过来的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只要能学点东西 就没白费花2个小时编帖

网友:
什么时候我又这个技术、、、、

网友C:
不错不错 楼主很懂上电时序

网友D:
迟早我也有这个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迟早我也有这个技术的……

好好学 相信你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楼主很懂上电时序

还在进一步学习中啊,我才做了7个月学徒 还有好长路要走呢

网友E:
很有营养的帖子楼主辛苦了 等会儿给你加分 哈哈哈

网友E:
EC 如果拉低了 LID那肯定EC就处于睡眠状态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换EC了  如果LID不正常,后面RSMRST之类的肯定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如果拉低了 LID那肯定EC就处于睡眠状态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换EC了  如果LID不正常,后面RSMRST之类的 ...

嗯 你分析的比我有道理,跟你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对,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F:
楼主找的都挺准的啊

网友:
真利害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的都挺准的啊

是的啊  这个机子没走弯路 没花多少时间就搞定了

网友:
修机器的这个思路确实不错形成了  LID zzhge silubucio

网友:
时序掌握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营养的帖子楼主辛苦了 等会儿给你加分 哈哈哈
承诺我的分呢
我等的花儿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