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曲折维修B470E和NC6220进水!!!!

楼主(2014-04-17):
联想b470e,同行的机子,说进水开不了,拿到机就直接拆开发现进水有几处地方,那就开始处理吧,该补的补该换的换,不容易呀,来张处理好的图片给你看看吧,此处比较严重,没处理之前都没拍,之前没想到要发贴,                               集显的铁皮管也进水,两个管都被我换了,  是不是处理的很好 处理完毕,先量有没有短路的,量完就发现PL4102 (5V_PWR) 短了,我喜欢烧机一烧就出来, PU4201    CPU和集显供电芯片坏了,引起5V_PWR短了,拆了量阻子正常,真接换个,没有新的,只好去料板找,只找到NCP6121,网上搜了下,可以和NCP6131代换,那就开始上电可以亮了,不要高兴太早,亮了一下既然不亮了,电流就上到0.2几,晕了,这算是什么情况呀,开始全板到处捅发现就CPU和集显没电压难到没焊好,风抢吹下来从新吹上去有可以亮不过有掉到0.2几,现在是吹下CPU供电芯片就可以亮,亮下电流就到到0.2几,难到芯片坏的,好吧,只好订芯片了, 两天芯片到了,换上即然情况一样,真是无语,难倒是旁边的电容坏了,一开始一个个的换周边的电容都换了既然还不行,这下我真的没思路了,先放这吧,忙完有拿来看看在想什么地方引起呢,难到电阻,电容都换了,只好怀疑电阻了,对这图纸一个一个的量呀 ,量到芯片第10脚电阻,找到问题 了,PR4201阻子变大了,10脚是(5V_PWR)5V供电, 我是第一次碰到电阻变大,用风抢吹下也会显示下,换上电阻好了,亮机,晕既然还卡在此处进不了系统,问题不少呀
换自己的硬盘做系统,发现不打显卡驱动就可以进系统,打上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都进不了,   忽然想到集显供电铁管也是进过水的难到把CPU烧了,换个CPU,你懂的,我可以收工了,
HP  NC6220也是进水,声卡和功放附近,找了一卡料板,把进水的地方全部换了,声卡和功放也不例外也换了,哈,可以开机了,MD没声音,老本,真不想搞,有报了200大洋还是搞搞吧,驱动精灵也安不上,官网也安不上,找了好久没有一个可以的,看这进水的地方处理的很完美,真想不到还会有那里问题 ,难到声卡有问题,有找了个换上去,还是不行,看看功放会是功放影响的吗?就把功放拆了没装,进系统发现右下脚有小喇叭了,驱动自己装上去了,速度的找了个功放芯放上去,进系统,声音有了, 真不爽第一次换的功放芯片既然是坏的,浪费了我那么长时间,
希望兄弟给点分,没分是个很痛苦的事,  提醒加分不是扣你们的分哦,相信你们比我知道的早吧,那就点两下吧,赏赐我点分吧

网友:
高手给力,请多多发表原创,学习了

网友:
B470和V470都是集显管子坏后也要把AL6换了,不然会不稳定

网友A:
这个B470 铁壳管子坏,CPU幸免于难的少呀

网友B:
同时来两台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470 铁壳管子坏,CPU幸免于难的少呀

是啊,通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来两台进水的

你也有进水的机

网友C:
不错啊 这种机子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这种机子能修好不容易啊

是啊,修了我好久呀,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一步一步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一步一步来.

那是金钱的诱惑

网友F:
修得相当给力,思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得相当给力,思路挺好的

没有,瞎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金钱的诱惑

呵呵,是哦,趁年轻.

网友G:
今天我就用NCP6121代换了一个NCP131不过电压 还是没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就用NCP6121代换了一个NCP131不过电压 还是没出来

那就 不是芯片问题,是可以带换的

网友H:
阿想同学越来越厉害了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阿想同学越来越厉害了哈。。不错

没有,这是我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 不是芯片问题,是可以带换的

原来的芯片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 不是芯片问题,是可以带换的

关键条件查了 明天继续

网友I:
看你的文章就感觉这个活太麻烦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J:
维修必须能静下心来, 慢慢测量, 毛躁的话可能就不会去一个一个电阻测了

网友:
学习中,顶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了你的贴下次再也不担心修不好B470了

网友K:
6220很久没三位数了!lz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6220很久没三位数了!lz那里的

什么意思 ?   安微

网友:
LZ你好有细 心呀,你发现这个电阻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文章就感觉这个活太麻烦了。楼主辛苦了。

是很麻烦,给点鼓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必须能静下心来, 慢慢测量, 毛躁的话可能就不会去一个一个电阻测了

急躁修不出机的

网友:
够曲折的啊

网友:
写作写得不怎么好,看着有点累,看不出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东西多。换来试。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又转了几百大洋。

网友:
l楼主 果然细心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钱?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要么很好修,要么就很难修 ,最怕进水时间长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进水机器除了换芯片,处理腐蚀的地方,电阻也是必须要排查的对象

网友:
学习了维修思路很好焊工也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我都修 了几个进水的了  没有修好  哎  进水我发现难修啊

网友:
楼主修到这个程度,说明内功不错,不容易啊

网友L:
这乌龟壳挺害人的,坏了后CPU也很少有不坏的,而且买新的的坏的也多,上次我买十个回来就有七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乌龟壳挺害人的,坏了后CPU也很少有不坏的,而且买新的的坏的也多,上次我买十个回来就有七个是坏的

投诉他呀,太坑了

网友:
专业精神,不错

网友:
那铁王八也不好换呀,LZ好功夫呀

网友:
是啊 B470 V470 这些万一铁皮管子大短路 ,好多连CPU一起烧 艹

网友:
坏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低了350没什么搞头

网友M:
修机蛮仔细的,学习了。

网友:
慢慢来,,,相信自己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机蛮仔细的,学习了。

  必须要细心呀,

网友N:
可以用普通MOS改

网友:
真有耐心,如果是我,可能第3次的时候就烦了

网友:
我昨天也收到台进水B470e机,能触发,后来测VCC-GFX没有电源,刷BIOS没有,星运的是正好手头有个3代CPU机器,把CPU拆下换到B470e上,哈哈,亮机了。开来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这种机子能修好不容易

网友O:
思路真不错。不过我很纳闷为什么要换掉那控制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这有点盲目。如果找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工作后会产生信号的电路那应该会更快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思路真不错。不过我很纳闷为什么要换掉那控制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这有点盲目。如果找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工作 ...

应为那里进水太严重了,电阻电容好多都补不上锡了,有的在洗的时候就掉了,

网友:
B470 铁壳管子这东西真坑爹啊。。。

网友:
细心  一点 还是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用普通MOS改

不是说容易烧吗

网友P:
大家注意了,G470的主板很爱坏CPU的,只要是进水,累计的,10有8 9坏CPU,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家注意了,G470的主板很爱坏CPU的,只要是进水,累计的,10有8 9坏CPU,好几台了!

   这是就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家注意了,G470的主板很爱坏CPU的,只要是进水,累计的,10有8 9坏CPU,好几台了!

这是就经验呀,   这样才有钱赚

网友Q:
楼主幸运 那个铁壳的乌龟壳坏了CPU没问题 太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幸运 那个铁壳的乌龟壳坏了CPU没问题 太幸运了

   你认真看贴了吗?

网友:
讯维真强大,好像去学习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很多都不好修 有的时候不能按照常规修

网友:
维修很曲折呀

网友:
楼主到底换了多少东西啊?

网友R:
坏的有点多   才报200   亏了  cpu是另报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坏的有点多   才报200   亏了  cpu是另报价的吧

200只是HP那一台机器

网友:
唉,我这也接到一台,烧了好多东西,CPU也烧了,一路修下来,短路排除了,现在还掉电,唉,还在奋斗呢

网友:
楼主,出了会烧上管的通病,还有那些会出问题啊

网友:
进水机故障大部分都在进水这片,仔细检查比误打误撞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啊  好毅力   我 可能就崩溃了

网友S:
楼主写的真详细,我遇上个V星的也曲折了很久才搞好。

网友:
烧CPU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写的真详细,我遇上个V星的也曲折了很久才搞好。

不详细,我随便写写,   定详细太累了,要花好长时间

网友T: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
引用 网友T: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不要恶意灌水

网友U:
进水机不好修哟我都不喜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进水机不好修哟我都不喜欢修

进水的机要不好修,要不难修,就这两个,

网友:
有图纸标示就更好了,有次我修到过Y480开始是大短,MOS管坏了,插上光驱还是大短,结果光驱坏了,然后进入win7界面 卡机,安全模式能进,安装驱动重启卡死,最后是CPU挂了,晕死

网友:
有耐心就能修好很多本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碰到进水的,实验一下!

网友:
学习经验来的

网友V:
10脚是(5V_PWR)5V供电      有没有电压,,没换电阻前

网友:
引用 网友V:
10脚是(5V_PWR)5V供电      有没有电压,,没换电阻前

有点压的,估计是电流不够

网友:
好曲折,真费劲

网友:
第10脚的那供电脚电阻原先是几欧的?后来是变大到多少了?

网友W:
联想B470E兄弟图纸可以贡献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技术很扎实啊!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W:
联想B470E兄弟图纸可以贡献否

和B470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毅力啊  佩服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这个花了多长时间,很有耐心啊

网友(2014-05-28):
铁壳子的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