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风扇狂转,求解。

楼主(2014-04-17):
今天接一台华硕A40J,板号K42JV,风扇狂转,心想这估计和BIOS有关,于是上网一查全是关于换HM55桥后风扇狂转刷BIOS的帖子,还有K42全系列的BIOS,可是我这个本本也没换桥啊,就风扇狂转,那怎么办呢?只好找到相对应的板号的BIOS刷刷试试吧,刷了三四个都一样,进系统风扇就狂转,用鲁大师测了一下,5300转/分,这该如何是好呢?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的帖子,也是说刷BIOS不管用的,可是没了下文,没有解决的办法,希望坛子里面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们支个招,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楼主刷BIOS吧!是真的,找BIOS的时候不要以主板上的型号和壳上的型号找,要按照内存槽上面的绿条上的BIOS型号来刷,最好是找别人成功过的官方BIOS!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问题,继续试吧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写过程序应会好的

网友C:
测试温度高吗,有死机或自动关机现象吗?如

无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D:
二楼说的有道理,以前遇到一同样故障的DELL机器,刷了第3个BIOS,好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试温度高吗,有死机或自动关机现象吗?如

无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小菜一碟。

温度一点也不高,就是风扇一直狂转不止,声音很响。

网友:
我也感觉是BIOS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的有道理,以前遇到一同样故障的DELL机器,刷了第3个BIOS,好了。

看来需要坚持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问题,继续试吧

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楼主刷BIOS吧!是真的,找BIOS的时候不要以主板上的型号和壳上的型号找,要按照内 ...

要看绿条上的BIOS型号啊,我是看了绿条上面也是K42JV,但是没太注意别的,明天去了再好好看看究竟是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的话,换个EC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温度一点也不高,就是风扇一直狂转不止,声音很响。

风扇GONGDIANXIAN  CUANLIAN  ERJIGUAN

二个。。。试下,现在的程序不好找有的还开不

了机。

网友:
还是 BIOS问题啊 ,实在不可以,改一下风扇就可以了,串3个2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GONGDIANXIAN  CUANLIAN  ERJIGUAN

二个。。。试下,现在的程序不好找有的还开不

什么意思啊?看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唉 你也是搞维修的,就是在风扇供电线上串连硅二极管个数就自己把握。或串电阻。

网友:
楼主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
你看一下BIOS的版本 同型号 版本不一样也是不行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5445-1-1.html看看这个帖子  人家发了好多关于华硕的……

网友(2014-06-14):
还是BIOS的问题吧,看好多人都是这样子说

网友:
嗯,还是觉得BIOS不对,这个机器好多款版号,你都试试,论坛里面有得下。上次一个三星开机能认USB,保持重启或第二次开机就不认,系统下也不认USB,刷了7个BIOS到凌晨12点过。坚持一下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多试试几个

网友:
官网好像有专门针对风扇的BIOS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的, 华硕机器BIOS资料不对会一起风扇狂转。

网友:
看过很多多帖子 都说是BIOS问题

网友:
温控短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