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掉电 重启后就显示如下图情况

楼主(2014-04-17):
风扇换过  bios刷过

网友(点评):
很明显的过温保护

网友:
        修本最怕的就是掉电的

是啊掉电这就是大家头疼的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加焊cpu供电芯片搞定

绝对返修。需要更换显卡
好经验

网友A:
不要高兴太早,可能还会掉的。一般取了显卡温控好

网友:
显示系统温度不正常

网友:
请问一下显卡温控是什么型号或是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显示温度不正常 加汗CPU供电芯片好了  天啦  这是通病么楼主

网友:
这机器是广达 代工的吧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这么简单 算你捡到了

网友:
这是过温报警,,,

网友:
这是温控问题,怎么会加焊CPU芯片好了

网友:
有可能会步稳定哦

网友:
怎么看出是温控的问题呢

网友:
没想过去换吗

网友:
看看 风扇 和电源是不是原装的    风扇电路

网友:
按回车不能进去么?

网友:
祝福 越来越来厉害了啊  我是付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高兴太早,可能还会掉的。一般取了显卡温控好

恩 大哥 这个机子显卡温控具体是什么位置 那个芯片是什么标号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152-1-1.html  去给我的贴加加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