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想深入学习内存原理,关于内存的几个重要参数,有些困惑恳求指教!

楼主(2014-04-17):
零散的看了一些资料,疑问很多、很乱,在此请教各位师傅。组成内存的物理部件有:PBC、8/16颗芯片、spd及其中内容;
一条完整内存的主要参数有:容量、频率、位宽等。

这些参数与物理部件的关系我还比较乱,比如:

1) 2G的双面内存,128M*16片,芯片如果有一个换成容量/位宽/BANK不同的,可以吗?换芯片什么要求?
2)PCB板能决定什么参数?如果全板都换成相同的大容量芯片,可以吗?位宽、频率受不受板子限制?
3)群里有高手“生产”内存,不知道什么概念,是买来pcb板子和芯片,回来焊接、测试吗?

呵呵

网友(点评):
沒意識。要學習技術還是去工廠吧

网友:
内存真的没人关注啊

网友:
内存真没人搞了?

网友:
我这大把坏内存没人修啊。

网友A:
去工厂?哪里是说去就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工厂?哪里是说去就去的啊

我都在工厂待了好多年了,现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在工厂待了好多年了,现在出来了

您肯定是高手,可我没有机会去工厂了,没有那个能力啊

网友(点评):
楼下那位 内存条没洛?没有人搞? 在工厂里面大箱大箱的搞。你增长点见识吧。。少闹一些笑话

网友:
现在 内存维修  已经没落了  没人搞了  水条走货55一条   行条 70一条    D3  4G 还有点搞头

什么设备   维修技术  都是扯淡   便宜货源和货量才是关键

网友:
DDR3 的 水货 行货 2G 55-70块钱, 128X8 256X8 单双晶圆都行 我可以要,或者你把颗粒拆下来给我就行,深圳交货现金交易大量收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在工厂待了好多年了,现在出来了

看意思你走出工厂,自己开始生产内存了啊。不知道你贴什么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意思你走出工厂,自己开始生产内存了啊。不知道你贴什么标?

生产个毛啊!现在搞颗粒收购交易。几条破烂内存就叫生产。不要贻笑大方了

网友B:
一把破疯枪就敢叫生产。你去工厂看看什么是生产。简直就是神汉见巫婆。小巫见大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破疯枪就敢叫生产。你去工厂看看什么是生产。简直就是神汉见巫婆。小巫见大巫

没见过大世面,工厂也是可望不可及。 淘宝上芯片一个6-8元,不知道收购能到多少钱,不过与工厂相比,也就设备差了点,您收购到芯片,做出条子,不叫生产叫什么,规模小了点而已

网友(点评):
我都给哦你所了,我收购 颗粒发工厂,生产个毛线

网友(点评):
还是你牛逼,搞生产啊。。强悍

网友(点评):
淘宝的垃圾颗粒都敢要?,他们有搞头还会放淘宝卖。还是省心吧

网友:
没见过有搞内存的

网友:
请教一下生产山塞内存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个毛啊!现在搞颗粒收购交易。几条破烂内存就叫生产。不要贻笑大方了

原来我还以为高手都自己生产内存去了呢。
不是你说我还真不知道,我只听说淘宝上的内存垃圾的多,真不知道芯片也垃圾。
另外你收购芯片发给工厂?工厂要芯片不是有芯片厂家或代工厂吗?难道还从民间收购?

真是从你的帖子中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生产内存 就算了啦 有时间修 根把两根就好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个毛啊!现在搞颗粒收购交易。几条破烂内存就叫生产。不要贻笑大方了

同事10元一条的内存我看了,100多条大约99%能用,都是拆机旧条,533 667 速度较低,512的条子,这样的芯片,你还要吗?

网友(点评):
512的深圳 几块钱一条还是好的保修3个月。多得烂大街。你觉得有价值吗。 1G 的都才10多块钱一条玩好的,人家还保修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破疯枪就敢叫生产。你去工厂看看什么是生产。简直就是神汉见巫婆。小巫见大巫

按您说,512 1g 的比我看到的还要便宜,不知道你都收什么样的芯片? 2g 4g 还能贵到哪里去啊?看来真的没有搞头了
难不成你只收购高频率的芯片?

网友(点评):
送人都不要。 512的1G的。浪费运费和人情

网友(点评):
我发现你一点都不懂行情。现在1G 很值钱? 淘宝大吧大吧的垃圾处理。 10多20块钱 一个还是新的

网友(点评):
512的 10块钱除非脑袋进水了

网友(点评):
2G的 深圳回收40-, 4G 的90-100,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把破疯枪就敢叫生产。你去工厂看看什么是生产。简直就是神汉见巫婆。小巫见大巫

1g好的10块钱,2G/4g坏的就能几十,差别也太大了啊

网友:
1) 2G的双面内存,128M*16片,芯片如果有一个换成容量/位宽/BANK不同的,可以吗?换芯片什么要求?
       答: 换成容量/位宽/BANK不同的是不行的,我修的时候只看芯片位数(4位的、8位的、16位的)和容量。
2)PCB板能决定什么参数?如果全板都换成相同的大容量芯片,可以吗?位宽、频率受不受板子限制?
       答:PCB板能决定板上所焊芯片的位数(有的只能上4位的、有的只能上8位的、有的只能上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