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L-IG41M有时跑80不亮机

楼主(2014-04-17):
如题,联想LENOVO L-IG41M有时跑80不亮——有时候开机用了大半天很正常,但是有个问题,只要是一关机或者重新启动,跑到D5后,就是80或者E9代码,不亮机,换了内存条,刷了BIOS,结果问题一样的,想请教这个南桥问题吗?

网友(2014-08-06):
楼主你这块主板修好了没有啊?我有块主板和你现象基本相似,我怀疑应该是南桥的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我让客户换班了坏主板他不要了的话我换个桥试一下,修好了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