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4-04-17):
前几天接到联想G455的机器,AMD的CPU板号LA-5971P.上电后电流到1.3A左右后不动了.测内存上没有波型,再测LPC总线上也没有波型.说明CPU不跑码.刷BIOS后故障依旧.怀疑CPU坏.找个CPU换上去还是不跑码.用风枪加热北桥后机器能跑码.说明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后正常.昨天又碰到这台机,也是北桥空焊引起的.看来是通病.大家维修中注意

网友A:
手头也有个联想G455机器,起初是微短路0.11A左右,测3V、5V待机芯片发烫,后更换待机芯片(RT8206B)后,3V、5V待机正常,待机电流0.019(裸板),可以触发开机到1.36A左右没有跳变了,感觉就跳变了一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不妨指点下,本人菜鸟,十分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也有个联想G455机器,起初是微短路0.11A左右,测3V、5V待机芯片发烫,后更换待机芯片(RT8206B)后,3V ...

论坛上都说是北桥或者BIOS,你可以试试下

网友:
北桥加汗,或者换芯片。

网友:
多谢 我也碰到这个机器了 先加热桥试下

网友:
一般加焊北桥都是可以亮的,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的毛病!

网友:
在店里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加焊北桥点亮,估计是通病

网友:
G455,AMD桥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样的机子。换北桥也不行 。故障一样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网友:
骚年。果断去弄北桥吧

网友:
这种机子北桥 是爱坏的.都修很多了

网友:
这机北桥易虚焊

网友:
还是重新置珠比加焊好

网友:
确实是通病,修过N台了,不过很快就会返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amd一般都要考虑空焊

网友:
AMD的机子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多,如果是G455AX的话显卡也坏得多

网友:
北桥是通病来的咯

网友:
我今天刚好遇上一台,看来要加焊北桥啰!

网友:
AMD的 修了好几台都是北桥虚焊的,这货比显卡还容易虚焊

网友:
取下来。重新换个芯片。

网友:
最好不要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2014-05-23):
我刚开始也是怀疑过显卡,结果北桥易虚焊

网友(2014-07-01):
加焊不行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刚好有台机子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