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笔记本CPU供电,内存时钟等波形

楼主(2014-04-17):
实测CPU供电波形,联想Y450笔记本,无修的 内存SPD供电下降过程 内存SPD供电上升过程 内存时钟 内存总线时钟线 内存总线数据线 。小弟是新手,今天就测量了这么多,也不知道不不对,麻烦各位大哥指导。

网友:
还有一个内存复位波形

网友A:
问下是如何调节的  ,我用自动键 测不到这些波形  示波器是EDS102C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是如何调节的  ,我用自动键 测不到这些波形  示波器是EDS102CV

自动 是测不到的, 一些波形是瞬间的。

我只会用自动键...

网友B:
标注下各个图是什么的波形吧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 ,不知道什么波型才是正常的

网友:
能说说怎么测试。如何调

网友C:
呵呵,波形还多着呢!给你补几个,还有很多

网友D:
给我的感觉  你这波   高大上   我的泰克太 矮矬穷了

网友:
恩,这示波器挺给力

网友:
要是能讲解下怎样调解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E:
真正能用到示波器的故障,少的可怜。多数用来装逼的

网友(点评):
看你水平只能用来装逼

网友(点评):
~~我手头有几块板不跑码,表是没法测出故障所在——还等波波上哦!

网友F:
那里是这些波形的测试点啊

网友:
我是新手 不熟悉啊

网友:
不会看这种的      怎么看   各位大神吗

网友:
不懂哦,用不来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波形还多着呢!给你补几个,还有很多

谢谢楼主,小弟是新手。所以还没都测得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问下是如何调节的  ,我用自动键 测不到这些波形  示波器是EDS102CV

其实设置很简单,要先了解被测波形的参数,调节好电压档位,扫描时间,触发位置,这些都要手动调节,然后打开触发菜单,比如你要观测电压的上升情况的话把触发设置为上升沿触发,然后,再选择单次触发就可以啦,你看看的我示波器上有电压档位,扫描时间,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的感觉  你这波   高大上   我的泰克太 矮矬穷了

呵呵,谢谢楼主,泰克的示波器也很好啊,触发很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里是这些波形的测试点啊

我是用DDR3的内存打阻值卡测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下各个图是什么的波形吧

标注了,在图片的右边

网友:
在内存上可以侧到吗

网友(点评):
内存条上没有测试点,只能在内存打阻值卡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能用到示波器的故障,少的可怜。多数用来装逼的

那是你不会用示波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设置很简单,要先了解被测波形的参数,调节好电压档位,扫描时间,触发位置,这些都要手动调节,然后 ...

谢谢你的解悉,让我学到了不少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亲

网友:
示波器离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波形还多着呢!给你补几个,还有很多

ADS都出来了  ,你不讲下什么波形对不懂的人来说就是开书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能用到示波器的故障,少的可怜。多数用来装逼的

遇到哪些 不过内存不跑码的机子没示波器很难搞的

网友:
看样子,你们今天都学习了,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啊。哈哈

网友:
楼主有心啊,这都能捉这么好清晰

网友:
很少用示波器  几乎没有用过  不过很多问题示波器应该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