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局部维修思路

楼主(2014-04-18):
显示屏故障:笔记本的显示屏看不到显示  屏盖打开 屏背对着阳光 如果能看到东西 屏是好的 说明是灯管坏 不亮 或者屏坏0  灯管需要:400V-1000V的供电  屏线断了会出现白屏 屏线接触不良会出现屏一闪一闪出竖条等   屏线分14针 20针 30针 如果14针屏线没有可以把20针屏线改为14针正常可用  进水的笔记本会出现屏有不正常 可能是聚光板的问题!   二.笔记本主板:  保护隔离电路是故障区:  若损坏,插上适配器 装上电池 则自动隔离切断电池供电 开不了机 系统供电电路出来3个电压3.3v 5v 12v 供给各个电路板供电电路   系统供电芯片一般通常见到的是MAX1632芯片通常大部分都可以互换 外引脚两面腿 有的背光灯电路5v供电是由系统供电电路供给; H. t0 M+ C7 ?% }6 k) M: V% E6 E  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常用芯片:A:MAX1632 MAX1635 MAX1631 MAX1634 MAX1904 LTC1628 MAX785 MAX786等4 D' G/ a3 o  y8 S+ o  键盘芯片 M38857 M38867 M38869 H8/3434 H8/3437 H8/2147 H8/2149 H8/2169 PC87570 PC87591等- B9 d8 H3 J0 u- p3 Q4 I# L" O/ K! r 如果损坏开不了机等其他原因  CPU温度监控芯片 MAX1617 AD1030A AD1020A CM8500等; i: h2 H  l0 K; W5 T9 g 如果损坏风扇一直转或不转等& G7 `. @& ^4 @: L3 V PC卡芯片 PCIBUS R5C552 R5C476 R5C472等  PC卡供电芯片 TPS2205 TPS2206 TPS2216 TPS2211 TPV2211 M2563A M2564A  作用:最早使用目的为扩展内存 现在可连接网卡 猫 光驱 软驱 硬盘 存储卡 CDMA 声卡 传真卡等( U, j" B+ ^; A* q+ p5 ~/ M+ P  声卡芯片:ESS19215 4299-JQ 4297A-JQ CS4239-KQ 等有的和台式机主板的声卡一样 功放芯片:ESS19805 ACL8810 TPA0202 8552TS 854ZTS BA7786  I/O芯片: pc87371 pc87392 pc87393 pc97338 smsc fdc57n869 fdc37n958 lpc47n267 lpc47n227等  串口芯片:MAX3243 AAX213 ADM213 HIN213 SP3243 MCI45583等 . O2 `1 ]3 Q$ O2 {3 r1 P% s) u  充电原理:  当电池电压低于内部设定值时,MAX1645内部振荡开机起振工作 23和20脚有高低端脉冲信号输出入推动高低端管工作 16V输出的充电电压通过L1储能电感R2精密取样电阻 为电池充电另一路经R11 R16组成的电流反馈电路检测到充电电流的大小 控制输出的充电电流稳定 随着电池电压的不断升高经数据线SDA 时钟SCL把电池电压信息反馈到13 14脚去控制内部振荡电路的振荡工作频率最终控制外部高低端管子的导通时间的长短调整充电电流的大小 另一路SDA SCL反馈到NQ南桥到CPU到BQ到显卡到液晶屏显示充电状态给用户以提示当电池充满时 经反馈线让芯片内部振荡器停止工作整机充电完成  电池是否充电由28脚比较电压输入与9脚BATT电池电压输入在芯片内部比较后决定   时钟电路检修:  1.时钟供电一般有2个电压供给3.3V 2.5v 。

网友:
有些看不懂  我新手

网友:
新手学习了,不能够完全看懂LZ说的

网友:
看不懂,太高深

网友:
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理解

网友:
请问  这是学英语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知识普及。

网友:
看不懂,慢慢学习!

网友:
学习了] .努力中

网友:
楼主   ,复制黏贴也要改一下啊  。先把复制的东西放到word 然后就没有这些代码了

网友:
电源啥样的呀

网友:
哥你说的很好。能不能就笔记本进水的问题,思路说详细点。还有怎么那么多外星文字啊!看不懂。

网友:
复制过来骗积分的啊

网友:
能不能加个标点符号呀

网友:
思路很重要  学习一下

网友:
能看懂一点,不能完全看懂啊

网友(2014-07-05):
其他都懂点 就是这英文啊 哎 我的死穴啊!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

网友:
自己太懒,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思路过程正确

网友:
都云里雾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昧着良心】

网友:
虽然看不懂 还是谢谢

网友:
以图的方式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新手 看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