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菜鸟求大神,联想G430 共公端电压7.8V

楼主(2014-04-18):
手上有一台联想G430 共公端电压7.8V MOS管S有19V出来D脚只有7.8V。。这个电压不知道是从那里拉低了,请大神指点一二。

联想 G430 LA-4211P.pdf

网友:
如果公共点对地不短路,MOS管没坏。查G极电压是否正常,很有可能是待机芯片损坏,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待机3V5V IC有问题还是其它地方坏,我用烧鸡大法烧了3V5V IC都没有发现那里发烫呀

网友:
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里短路。

网友:
G  极   多少V

网友:
G脚19V跟S极的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管子哪里漏电了,先把它拆了,换了

网友:
这个管我已经换掉了

网友:
点火回路的电路查下

网友:
我也在查一个类似的故障,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