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55报52SCANNER错

楼主(2014-04-18):
HP2055报52SCANNER错,正常换激光器。但换了还是报错。晕,测激光器扫描排线少5V供电。测到该电有电源板提供,拆开看晕死,电源板进水。这下问题大了。请问那个兄弟有这电路图

网友:
这种直接换得了还修个毛线 都成这样了

网友:
换板得了,修了也怕不稳定

网友:
烧成这样   还能修吗

网友:
这种还是直接改板吧!

网友:
看到这样还能修下去  我真是佩服楼主,是我想都不想直接换板,仔细想想是个态度的问题   多向你学习

网友:
换板吧  又快还收钱多  要不先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没有修的太大的价值,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证明你自己是可以修,但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你修好这些还不如买块新的或者二手的,修起来还有可能不稳定,到时候三天两头来找你你都会烦死掉,所以我觉得也是换板,不要修了修的价值都已经超过了买新的的价值

网友:
图纸估计不太好找,工作原理一样是开关电路,只是输出较多。
这种板进水修复比起笔记本主板来说还是容易得多,只要没有看不清的元件,清洗后将相关零配件替换后检修。
如楼上所说,自己练技术是个机会,但若是维修赚钱,选择换板确实来得快也更省事。

网友:
修好了,洗版水搞好,飞几根线,换一个三极管。上几OK.激光器5V电压出来。不报错。主板要200左右,几十元就不修了。换板还赚个毛钱。

网友:
HP2055高压板太贵问了最低220V的要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