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断电10分钟左右,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4-04-18):
主板昂达NF520D3   CPU AMD2400  断电(拨掉电源线)后10分钟左右,开机就不亮了,换CPU后正常(拨掉电源线20分钟后开机也正常),再换回原来的CPU也可以点亮},但拨掉电源线10分钟又不亮了,这个CPU换到别的机器上都正常,请大家帮判断一下是主板还是CPU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不拨电源线,就能点亮,只要拨电源线10分钟以上就点不亮了,只有换CPU点这后,马上换回原来的CPU才能点亮

网友:
已解决,重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