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4-04-18):
在台式机主板维修当中,以每小时一片的速度是否现实?这些主板都是没动过的,也有一小部分别人修过(比较少),但放电,跳线跳错,换电容的故障基本见不到,没图纸,一般都在网上找,想问一下这样的速度现实吗?兄弟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学习方法也可以给俺提议下啊,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台式机的板,应该可以做到(除了很特殊故障板),通病的板直接秒杀。

网友:
简单问题半个小时之内搞定 大问题直接换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正在用的板子坏了,比较容易修一点。如果是回收的板子有点麻烦,很多往往不是一个毛病,很多要装好系统才能发现问题,比如网卡有问题,声卡有问题,PS2接口有问题等等。

网友:
简单的秒杀是可以的,复杂的必须上图纸,费时间不说。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不现实,修好了大多数还要通过装系统后
,才能验证是否真的好了,这个时间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