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有一个开关管的自激振荡电路,有图

楼主(2014-04-18):
哪位老师有空帮我分析一下吧,它的初级是如何停止充电和放电的,不好意思图片不是太清晰

网友:
你可以去百度看看视频,就清楚了。

网友:
要分析这个图的话,我告诉你吧, 要有扎实的基础,听好了啊,是基础,

网友A:
这个只能粗略说一下,图中R76和R78串联对地分压给Q15基极提供偏执电压,R74和C44组成正反馈电路使Q15起振,其他属于自动稳压和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粗略说一下,图中R76和R78串联对地分压给Q15基极提供偏执电压,R74和C44组成正反馈电路使Q15起振, ...

多谢,已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