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800GT

楼主(2014-04-18):
讯景8800GT 能正常开机,但有时会出现花屏,有时会死机,拆下显卡正常,确定问题就是显卡,像这样偶尔画屏但频繁死机的情况,是哪的问题,温度加压最高80 。待机温度60左右,应该和问题关系不大,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加焊下GPU会好吗???

网友:
GPU了。加焊一下吧。不过有风险。有可能会点不亮

网友:
GPU加焊试试,应该会好

网友:
应该核心虚焊,但是一定掌握好温度,有报废的可能

网友A:
GPU虚焊了,重做一次

网友:
虚焊的症状啊 按下试试

网友:
加焊有风险,你可要思考清楚了,烤不亮也许就挂了

网友:
讯景做工好啊  这个加焊就会好的

讯景的卡 只要核心不坏  3修卡都可以植好(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虚焊了,重做一次

重做一次报废的

网友(2014-05-21):
核心不好做。

网友:
mats9测完先

网友:
感觉有地方漏电,满载时候检查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