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这个算不算通病了呢?

楼主(2014-04-18):
       接一联想G455 (AMD芯片组)的机器,起初是待机微短路0.11A左右,测3V、5V待机芯片发烫,后更换待机芯片(RT8206B)后,3V、5V待机正常,待机电流0.019(裸板),按开机后,可以触发到1.36A左右没有跳变了,感觉就跳变了一次,有人说这款机器北桥爱出问题(通病?),不知道是真是假,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不妨指点下,十分感谢了!

AMD北桥爱脱焊,地球人都知道啊
有事没事干干桥,好处多多

网友:
AMD 北桥易出问题。

网友:
AMD的北桥都爱出问题

网友:
北桥容易虚焊,前几天遇到过一台电流到1.3左右没有跳变上BGA加焊北桥亮机

网友A:
这个机器 北桥问题多多 我维修好多台了

网友:
北桥和BIOS 都爱坏的

网友:
又是AMD 我觉得马上赶上DELL 灵越系列的了

网友:
这机器  一个BIOS  一个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垃圾amd
怎么解决不了散热

网友:
前几天接到过这样的,只有0.23,CPU供电无,查CPU是坏的,另外,一个就变压器也坏了,订了,还没结果。货到,安上,才知道。

网友:
加焊北桥。 可以先用热风枪轰一下北桥

网友:
吹下北桥  不行  就先软后硬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北桥虚焊了,这个北桥是AMD的,比较弱,所以加焊的时候要适度,如果用“无铅模式”加焊 挂掉的可能性很大,我都是用“有铅模式”再加点温度加焊,基本没问题,不过这款机器返修比较多。

网友:
ADM芯片组的就是容易爱坏

网友:
AMD北桥爱坏的多。

网友:
AMD  北桥 cpu

网友:
显卡也爱坏哦

网友B:
我有一台也是不显示,做个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当时是开机就卡在LOGO,换了北桥好的。北桥可以用打阻卡测试

网友:
AMD的芯片就这样,都知道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通病 也能搞定不少机子

网友:
修过N台G455北桥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北桥问题多多 我维修好多台了

学习中谢谢

网友:
直接上BGA 修复率很搞的

网友:
AMD1.50以下都是北桥是吗?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不只是G455,只要是AMD的都可先加焊

网友:
AMD的先上BGA烤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AMD 的芯片就这样  又容易做坏

网友:
换北桥不行 咋办

网友:
刚才更做了个华硕K40AB的,也是北桥问题,第一次加焊后OK,客户拿回去不到3月就送过来了,还是想加焊,可是怎么焊都不行,最后桥坏了,加电只有一次跳变了,不得不换桥了,可是订了个桥来,居然是无铅的,晕了,有铅加焊都能把桥搞坏,无铅的该怎么办呢,AMD的北桥超级薄,一上“无铅模式”加焊就挂啊!!各大论坛查查资料,最后甚至打电话到***返修台公司寻求技术总工的帮助才略微知道了些,换北桥也是小心翼翼的,做了三次才终于搞定了,现在这款机器正在拷机呢。

网友:
AMD北桥出了名的爱坏 测下过内存没 或者吹下北桥 看电流有变化没

网友:
这个你做北桥就是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通病应该不是一次两次得出来的

网友:
先看看 南桥 bios吧   不要什么东西  行来就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北桥也算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也是不显示,做个北桥试试

记住  INTER点不亮 显卡  AMD点不亮 北桥

网友:
有台机器 北桥换了显卡换了 BIOS 刷了 ,还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