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E40 神奇的AMD芯片组 神奇的SB

楼主(2014-04-18):
按下开关,电流0.01,不动。当用另外一只手放在SB的上空(不用触摸到SB),电流就会狂奔到1.6几。亮机。经过无数次试验。结果一样。请各位大神出出见解。谢谢

网友:
  那你换个桥试一下啊

网友:
这个板子有“遥控功能”了

网友:
是呀,奇怪吧。奇怪到不可思议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神遇到过呀,说说呗,谢谢了

网友:
听着就神奇啊

网友:
听起来很玄幻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SB晶振有问题啊,打下波看下。以前碰到台试机主板时有这种现像。

网友:
晶振和电容都换了,都不不行

网友:
照你这样说,你修这电脑还得搭上你的手?那给多少钱也划不来呀!!!!!!!!

网友:
所以我很晕呀

网友:
加焊下南桥吧

网友:
晕 有这种事 ,表示没遇过

网友:
摸下晶振会不会亮

网友:
换晶振和电容换了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加焊桥也不行

网友:
本人已经把桥干下来了,等待换桥,有结果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A:
期待你的结果,难道有磁场?

网友B:
把南桥直接换掉掉试试

网友:
昨天才弄过一台CPU P450触发1.1A不亮的加焊北桥亮机……

网友:
你手很干吧,有静电?你看一下 晶振有无波形吧。不行先换了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的,是换桥的,绝对行的

网友:
换晶振可以的啊

网友:
直接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这情况我见到了,种植球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是板子虚焊吧

网友:
换桥啊,重新换桥看怎么样行不行

网友:
换桥很少的,除非百分之百确定的,不然很冒风险的

网友:
好神奇噢··

网友C:
三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加焊SB后OK。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

网友:
透过表象看本质

网友:
不能把   这个感觉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朋友们,出结果了,换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结果,难道有磁场?

换桥好了!我想重做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个人感觉不是空焊的。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换桥好了!我想重做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个人感觉不是空焊的。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南桥直接换掉掉试试

换桥好了!我想重做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个人感觉不是空焊的。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加焊SB后OK。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

换桥好了!我想重做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个人感觉不是空焊的。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悬浮触控?????